楼主(2015-06-07):
有好多板子维修,用万用表等工具无能为力。看到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的广告很心动。*宝上每天傻乐开发的tsh-210很不错。只是在测端口多时没有保存和学习的能力。《因为经常修同样的复杂板子能把好板参数存起来下次修机就快速多了。客户也满意,自己效率也高》网上看到4040型和8080型的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价格还可以,不知道大家用过怎么样。还有正达的。大家买来价格多少,那种性价比高啊。坛上很少人讨论这种工具,希望有懂的朋友们多多交流下。

网友A:
这种东西不一定可靠,万用表,示波器,电桥,稳压源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B:
有钱买一台也可以
毕竟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C:
有用是肯定的,看怎么使用,测试通道数不能太少了。

网友D:
本公司有一台。
1、IC夹具不适用是根本问题。测试一个IC,如果这个IC是焊在板子上的,你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夹具能够夹得住、也没有空间让你夹IC;如果这个IC不在板子上,你根本没必要测这个IC,直接换了。
2、所谓的V-A曲线测试法,需要你积累大量各种不同型号的板子,要测试积累同一板子大量各点的测试结果,这种数据的积累越多越准确,这个几乎是办不到的。
3、说明书,没看懂。
几年了,没用过一次。

网友E:
估计价格不菲啊

网友F:
这样的东西买了就是个鸡肋,性价比不高,有时还不如一块万用表。

楼主:
能发挥作用是最好,要是鸡肋,性价比不高,对我们小的维修部可不划算啊!我们修的通常是这种类型板,

楼主:
客户就是说几号板不好用了,要不就是报故障,他也不知几号板坏了。大家修这类型板一般怎么修复的思路也说说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遇到数控中心主控板故障我看都不看直接投降

网友G:
下午遇到数控加工中心主控板接收到编码器信号波形

网友H:
那玩意一个要几万,鸡肋根本不可靠,活多的伙计可能,尝试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看到*宝上4040型号只有一万多点,若有它说的效果,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在线维修测试仪好多型号,弄一个基本型的是否能对付过去。因为最有用的功能是vi对比。基本型和高级型就是40路和80路。基本型便宜,40路我们测两次就80路了。费点时间而已吧。毕竟用这个玩意儿的时候不多啊。上面这个了解是这样么?

网友I:
对于绝大部分同行,不适用

网友J:
可能有用吧,不过对我来说没用,发现同样的电路板生产周期不一样,或者哪个元件用的不一样测出来也不一样,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A:
都是控制板呀,没有修过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K:
那玩意不是所有的芯片都能测试出来,也就50%-70%的芯片能检测。

网友L:
有用的时候是有客户参观的,维修没多大用,以前买过

网友M(2017-04-02):
没有多大用吧,我们修欧陆/SSD/PARKER/ETD 直流调速器,变频器维修 Q506588999,直接万用表加示波器,

网友N:
曲线测试仪上手时间比万用表慢多了,如果能每天用它坚持测试不同的维修板件,坚持一年以上,大概会基本入门的。万用表是数字逻辑思维,曲线仪偏向图形思维。二者相结合来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古代埃及没有吊车和挖掘机等工程设备也能修出震惊世界的金字塔,所以说对大师和高手来说,一个万用表+示波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