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5-06-07):
最新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有2.8G,下载压缩后有5个压缩文件,我到底用那一个

网友A:
楼主把这5个放在一起,在其中一个上右键解压缩后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5个未压缩的文件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文件安装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一个软件被压缩成5个分卷吧。

网友B:
应该是分卷压缩的,只需要双击第一个压缩文件即可。另外楼主应该发表在其他地点,这个不是技术区。

网友C:
是不是全部选择了压缩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