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纸里面中间熔断器里面的斜杠是什么意思?还有6.3/2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07):
(无正文)

楼主:
谁知道熔断器里面那个斜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是速溶还是自恢复。我瞎猜的。大家无视我就行。

网友B:
没有看见过哦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了解。

网友D:
没见过这种绘制,有点像压敏的。有机会看看实物就晓得了。

网友E:
接线端子吧

网友F:
尺寸规格吧,就和机械图里的一样,猜的。。

网友G:
可调的吧最大100,最小6,3,那个2是否是两个档位看下实物,

网友H:
可变调电阻

网友I:
对照实物啊!

网友J:
没见过这样子的。楼主介绍下。

网友K:
支持可调电阻的说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接线端子吧
支持!

网友M:
明明是个接线的端子排吗。。

网友N:
就是端子。
斜杠前指的是柜体内部的线就到这里结束了。
斜杠后指的是现场接线是到这个电磁阀的。(所以用的虚线)

网友O:
你们自己凭这个想象吧!

网友P:
   因主题重复,今删去“谁知道图纸上这个熔断器上斜杠是什么意思?”一帖,原内容是:还有旁边的数字6.3/2  是什么意思?急啊   谢谢!
   有一个回复,是:你连个图都没有

——————
   如果有实物,可根据实际使用元件去推测;
   如果有材料表,亦可根据器件的型号等,判别其图形符号、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含义;若有多张图纸,可联系起来看,等。

   16楼给出了标准上的图例,很好;2楼等给出的推测,或亦有参考意义。
   可注意到,下端使用的是虚线;还有,通常的做法如何。

   这个问题,楼主若有了答案,还请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研究了半天,可能是固定在接线端子上的熔断器。这个熔断器的型号倒是查出来了,上面那个黑长方形代表电流入线端,但里面那个带黑点的斜杠是不是表示这个熔断器固定在接线端子上海有待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这个解释应该是最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说的最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端子。
斜杠前指的是柜体内部的线就到这里结束了。
斜杠后指的是现场接线是到这个电磁阀的。(所以用的虚线)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Q:
记得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快速熔断器

网友R:
按图来看不像熔断器

网友R:
类似接线端子的,实物是什么呢?

网友S:
没见过这种画法,但从位置来看感觉不像是熔断器

网友T:
赞同接线端子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