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图上的元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6-07):
是taisee上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如此提问,就帮楼主算个卦吧,除了陆个单向可控硅外,其它的电容电阻楼主应该明白吧…

网友B:
有单管IGBT和电阻电容

网友C:
CBB20金属化聚丙烯膜轴向电容,规格容量100nf,耐压630V 水泥功率电阻 阻值100欧姆 功率2瓦

楼主:
是整件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现在着个坏了,要换,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taobao上查不到.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IGBT坏了,就换IGBT呗,这是人家自己做的东西,不是标准产品,淘宝上也不见得就有的卖

网友E:
估计就是小变频器上拆的,这种的一炸鸡,就报废,别试图弄好,深有感触。

网友F:
想是6个单项可控硅,组成三个双向可控硅,三相控制电路。

网友A:
楼主看来是外行,这回该明白了吧

网友G:
哪个作坊的高科技?

网友H:
这个不是一个器件了,是块电路板了

网友I:
带阻容吸收的可控硅???

网友J:
有如5楼所说,应当只是组合件,维修可能只有元件更换。

网友K:
阻容保护吧!

网友L:
呵呵,人工制作焊接,直接把模块都给节省了,目测功率不超过3KW,楼主,整台变频器报废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L:
不是变频,属于力距调速调压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