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得编码器波形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07):
5V编码器输出波形

网友A:
示波器问题还是楼主问题?怎会这样的呢?

网友B:
这个波形我看不懂,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楼主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C:
是不是取错信号了,给个产品电路图吧。

网友D:
这波形肯定不行啊

网友E:
是不是接地没有接好?把测试接线图放出了看看,

网友F:
是不是编码器有干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电源 增量差分编码器,或许是变频器的5V电源问题

网友G:
應該是干擾 在高準位全都是毛刺 在低準位 基準0電位 都在瞬間跳動(飄移)應該是漏電流造成

网友H:
典型的噪声干扰。编码器电缆线屏蔽和等电位做的不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A+ A-

网友H:
回复 楼主:
?A+和A-?不会吧?正确的A+和A-脉冲信号是正负对称的脉冲波,你这个信号正负不对称呀。量错了吧?

楼主:
接线确认没错,通电前仔细核对2遍,波形时好时坏找不出规律,正常时VPP显示10V,非正常时显示18V多。

网友J:
取错信号了吧

网友H:
这个信号A+没问题,A-有问题。是不是编码器的事儿呢?换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K:
你的编码器是差分输出?

网友L:
信号地取错没有?

网友M:
地电位没有取好,干扰太多

网友G:
你的示波器竟有合成功能 不過我們檢驗編碼器多半看A B Z 再看/A /B /Z 我的示波器是4 chanel
不正常量測有18V 估計有5V的漏電流

楼主:
安华高HEDS-5500/5540三通道光学增量编码.是互补信号输出,测试笔直接搭A+ A-,最后不用编码器了,主轴脱离系统单独受控于变频器。

网友N:
楼主是不是一个接的A+ 一个接的A- 啊,你是不是应该对GND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的编码器是差分输出?
不像

网友O:
低电平杂波的那一段好像测试点处于高阻(好比悬空)受到干扰。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前描述错误,不是互补是差分信号,所测波形是A+(/A)对GND,对不住大家,申明道歉,最近用编码器接转速表才发现问题。HEDS-5540 和 5640 在两个正交通道外还提供第三个索引通道输出,索引输出为 90 电子度,为由码盘每旋转一圈产生的高电平作动索引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