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锯床的锯条越往下走,就越向里走,调了一下锯片间隙,也未见效果,哪位大师给个具体的方法步骤,彻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是金属带锯床吗?在切割作业的时候有没有夹紧?锯带架有没有松动?

网友B:
是不是锯条不正。

网友C:
1、锯条导向架歪斜,不能导正锯条;
2、锯齿单侧磨损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带锯,以前工件时斜的后,换根锯条就好。这次换完锯条,还是斜着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1.锯条一点点向里走,切断工件后,锯条马上弹回来。
2.锯条是新换的

网友D:
应该是导向的问题吧。

网友E:
导向的问题

网友F:
锯条导向的部件调整不当或损坏

网友C:
锯条运行方向,工件后方的导向偏了!

网友G:
被动轮和导向轮没调好

网友H:
锯条的松紧度够不够,如果有一点点松也会产生的

网友I:
锯条涨紧,导向,锯条冷却都要检查一下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否给个具体方法步骤

网友J(2015-07-13):
应该不是以上各位所说原因,而是带锯条钝了,需要刃磨了

网友K(2015-11-27):
是导向头里的合金块没有调到垂直,你可以先打表导向臂,确定导向臂垂直走位以后,再分别在靠近导向头的两侧的锯条上打表,然后可以用背后垫铜片的方式去调整合金块的垂直度和间隙,全部垂直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