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S7-200和S7-300可以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垂直安装时要求PS或者CPU在下部,如果反向(也就是PS或者CPU在上部)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我也在想,电源在上面散热不是更好些么

网友B:
主要是考虑模块散热罢了!
电源模块在下方,冷却空气最先冷却电源,而电源是系统工作正常的保障。如果在上方冷却空气会首先被模块加热,同时因为下方模块阻挡空气进入不畅,电源的热量不能及时发散,电源过热保护......

网友C:
没什么影响,我们厂里有正装的,也有反着安装的,都运行的好好的

网友D:
是不是考虑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啊   西门子上只这么要求  没有说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E:
这样考虑的,CPU不能被电源加热。  电源在上面热,CPU在下面凉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电源模块时,电源在最下面。 没有电源模块时,CPU在最下面。

网友F:
柜子里散热足够好,我觉得无所谓在头还是在脚。

网友G:
散热问题,通常考虑热量都是往上部走。。。

网友H:
应该主要还是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I:
散热能保证的情况下,没什么问题,照样运行的妥妥的

网友J:
手册上确实有提到方向安装,但我们正反方向都有安装,也没出现过问题,还确实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K:
这个如果空间有的话,问题不大的。具体原因要问砖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