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15-06-07):
此烤箱不启动加热,只启动电机,电机无噪音,启动加热后随着加热电流的增加而噪音加大请问如何解决。电机0.75千瓦用的1.5的三芯电缆  ,加热功率为72千瓦。

网友A:
你该找,为什么热了才有噪音,不是问电缆粗细

网友B:
电加热线和电机线绞在一起了,把电机线单独走!

网友C:
电压下降了吗?电加热出线是不是太长了有打圈卷起来了?

网友D:
你的加热是不是用可控硅控制的呀?
可控硅估计你是简单的控制导通角,这样导致谐波极大,串入电机电源就会导致电机噪声加大

网友E:
根据楼提供的条件判断,噪声是机械运行系统的噪声,而不是电气控制系统线路发出来的噪声。
首先需要聆听清楚,是哪个部位产生的噪声。

网友F:
4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晶闸管整流调压污染电网

网友G:
电机轴承润滑脂换高温的,道理你明白。
4楼说的也不能排出。

网友H:
应该是谐波!

网友I:
温度多少时开始响

网友J:
这个 问题可能和电路没有关系,由于温度上升导致风机的叶片热膨胀变形,电机的动平衡不好,震动就会变大,噪音肯定就变大了,电流适当的变大,要采用一定耐温等级的风机,就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K:
是不是共阵了。

网友L:
谐波污染

网友M:
有噪音的时候开门看看
要找到噪音源才能分析啊!
电缆不影响的

网友N:
先要判断响声的来源,再分析原因,可考虑10楼所说。

网友O:
楼主应该先认真听,到底是机械噪音还是电流噪音。两种声音造成的根本原因天差地别。

网友P:
我想应该不是电流造成的噪音。

网友Q:
如4楼所说,打开柜子看看是不是可控硅。。

网友R:
要用水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