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买个新的的台达DVP14SS211T,写进程序,默认的D408-D599是停电保持寄存器,可还是掉电丢掉数据,第一次用台达,真的是搞晕了,寄存器不能保存数据,各位,跟什么有关系?这个型号的PLC没有电池的,好像也不能用程序设置。

网友A:
SS是没有电池的;
SC系列带后备电池;
没有电池的用电容来保存的,所以时间有限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现在的问题关键所在是程序上传到PLC后,开机调试设备,由维纶触摸屏输入数值到寄存器,寄存器肯定是停电保持型的,再断电,再上电,数值就没了,以前用三菱,信捷从没出现这种情况,电容也不能这么快没电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碰到过这种情况,咨询台达售后说断电保存区域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建议把PLC恢复出厂,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不小心把M1032置NO了,程序问题,惭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不小心把M1032置NO了,程序问题,惭愧。

网友C(2018-06-29):
m1032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1032是啥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网友C(2018-09-17):
回复 网友A:
那非停电保持的要怎么操作可以设为停电保持呢

网友A:
1、给PLC加个备用电源,保证不断电,也就都能保持住了;
2、断电前把需要保持的非断电保持区传送到断电保持区内,上电后再传回;

网友D:
噢,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