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人家说是急停按钮坏了让我换个。一看远远不止啊。不该接这活的,捅娄子了,载大发了。然后就关机断电,在开机复位,然后都没用的。直接汇报上面了。前辈来了,查半天没反应。搞不好。上图求前辈分析。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明显是Z轴方向超出软限位了,手动把Z轴往下移,或者直接更改Z轴软限位参数值

网友B:
把Z轴数据改小点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有看提示吗??
估计慌神了吧!

网友D:
这个好弄,把系统说明书找来看看处理。

网友E:
1.手动Z轴负方向移动;2.改大Z轴正方向软限位数值。

网友F:
重新校准原点即可

网友G:
电气控制系统的问题只要跟工艺扯上,有的你搞,而且还是你不熟悉的数控系统。
行家有时候只需动手按几个按键调机即可,问题是,我们懂得按什么按键?系统要是设置了设定菜单的进入密码,上哪里去找谁挖密码出来?

网友H:
故障情况不是显示在上面了吗?

网友I:
这是个什么数控?第一次看到。过行程了,手动摇还原,如果轴锁死了,看说明书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断电手动搬过了。怎么整都是这种问题。最后直接拆回根据地人家用密码进去把报警数据清除了,然后按上去显示急停按钮按下去了。看到急停按钮是弹起来的。按下去不爆了。复位归零一切ok。再弹起就不行了。一看按钮接在常开上,就把他换过来了。然后就没事了。第二天又被叫去说是撞刀,一看加工完毕复位时,z轴没回原点工作台就直接刷的一下回去了。工作台是一个长气缸控制的。然后又接连抱回去了几次没搞定。现在听说上面外发让供应商来了。不知道原因好评捉急啊!而且是第一次搞,以前就是换个按钮,修个电机,接个电线的。连换个排查都不敢换,请别的同事来换的,看着同事换是火花带闪电的,还不带手套直接用手拧,所有的灯还一闪一闪的。吓的我一退一退的。越做胆子越来越小了,求大家指点怎样克服心理障碍。

网友G:
猜测不是数控系统有问题,而是Z轴伺服马达或者自带的编码器出了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断电手动搬过了。怎么整都是这种问题。最后直接拆回根据地人家用密码进去把报警数据清除了,然后按上去显示急停按钮按下去了。看到急停按钮是弹起来的。按下去不爆了。复位归零一切ok。再弹起就不行了。一看按钮接在常开上,就把他换过来了。然后就没事了。第二天又被叫去说是撞刀,一看加工完毕复位时,z轴没回原点工作台就直接刷的一下回去了。工作台是一个长气缸控制的。然后又接连抱回去了几次没搞定。现在听说上面外发让供应商来了。不知道原因好评捉急啊!而且是第一次搞,以前就是换个按钮,修个电机,接个电线的。连换个排查都不敢换,请别的同事来换的,看着同事换是火花带闪电的,还不带手套直接用手拧,所有的灯还一闪一闪的。吓的我一退一退的。越做胆子越来越小了,求大家指点怎样克服心理障碍。
这个克服不了的,干的时间越长,懂的越多,越害怕。。

网友K:
Z轴正方向超出系统所给的极限.

网友L:
程序做的不好

网友M:
明显是超程啊 ,  这个应该很简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今天整厂家的超级密码,改数据才好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不改数值,调一下物理位置是不是也行

网友O:
12楼说“怎样克服心理障碍”——有俗话说,会者不难、熟能生巧;
那么,先了解原理、再了解设备、手稳心细,经验多了,就会好些。

其余则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行的,改数据才行。是与信号有关的e.有很多气缸动作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断电手动搬过了。怎么整都是这种问题。最后直接拆回根据地人家用密码进去把报警数据清除了,然后按上去显示急停按钮按下去了。看到急停按钮是弹起来的。按下去不爆了。复位归零一切ok。再弹起就不行了。一看按钮接在常开上,就把他换过来了。然后就没事了。第二天又被叫去说是撞刀,一看加工完毕复位时,z轴没回原点工作台就直接刷的一下回去了。工作台是一个长气缸控制的。然后又接连抱回去了几次没搞定。现在听说上面外发让供应商来了。不知道原因好评捉急啊!而且是第一次搞,以前就是换个按钮,修个电机,接个电线的。连换个排查都不敢换,请别的同事来换的,看着同事换是火花带闪电的,还不带手套直接用手拧,所有的灯还一闪一闪的。吓的我一退一退的。越做胆子越来越小了,求大家指点怎样克服心理障碍。
看的多了,做的多了,我想这种心理障碍就会克服 的吧!

网友Q(2016-04-11):
软限位超程

网友R:
回复 楼主:
要胆大心细,看把你吓得。

网友S:
把Z轴编码器拆下来,手动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T:
人家都写报警在人机上了。。。你真的没看到么。么手动往回走点,要么改动软极限。不过这种冲过头的情况可能是编码器丢值造成具体为什么丢值就各种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