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3.7G1S-4C   接受运行信号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我利用面板操作仍显示 - - - -  说明书查不到是什么故障代码   现在不知怎么下手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给与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面板没接触好,换个面板试一下,如果面板没问题就有可能主控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