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楼主(2015-06-08):
这是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就是那个绘图的区域太小了,而且用户窗口属性设置里的窗口位置选项是不可选的,那该怎么办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嵌入式mcgs对应的是触摸屏的组态,窗口大小和你选择的屏体型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选的7寸的屏即使你画图面积大了,也显示不了。

楼主:
用户窗口属性设置里的窗口位置选项照里说不是应该可选的吗,那个不可选又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