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与触摸屏奇偶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5-06-08):
台达PLC通信设置选择为9600 7 O 1,但监视D1036发现其数值为H86,即9600 7 E 1,打开线上模式显示的PLC COM1(9600,7,O,1),这是什么情况,这里的通信设置是设置的哪一部分?
触摸屏通讯设置为9600 7 E 1是跟PLC正常通讯,把触摸屏通讯设置改为9600 7 O 1时依然能正常通讯,这是为什么?奇偶校验应该如何设置,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由于串口通信是直接工作在物理层上,为了一定的检错性就设计了奇偶校验。但奇偶校验的检错性只有50%,对简单的串口通信有一定作用。但工控上一般都是modbus或类modbus的协议,其共同点就是有crc校验。而crc校验的检错率大概在99%以上(具体精度记不清)。所以奇偶校验就完全是个摆设了。但由于串口的固有约定,设置项里仍然包含了奇偶校验这一项。我测试了几款设备,还有一些虚拟串口和几款串口调试助手。大多数已经不对奇偶校验起作用,有兴趣你可以试试。所以遇到奇偶校验不配套还能通信是很正常的。一般设置时尽量保持一致就行,这东西对有crc校验的地方就是个摆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台达PLC通信设置选择为9600 7 O 1,但监视D1036发现其数值为H86,即9600 7 E 1,这是个什么情况 您有了解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台达的不了解。不过这就说明台达不进行奇偶校验。只是象征性的让你设置一下 无论你怎么设置它都按照偶校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