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1、类似ActiveDAQ Pro可以用来开发吗,看介绍好像是要用研华采集卡?
2、工控上位的控件开发,一般有什么专门软件吗,还是就直接比如VB6、VB.net、C#来开发?
想学习这方面知识,比如怎么通讯、各种组态变量怎么和开发的控件关联等,谢谢了!!

网友A:
1、类似ActiveDAQ Pro可以用来开发吗,看介绍好像是要用研华采集卡?
  当然可以开发,要不然研华的ActiveDAQ是怎么来的,用任何一个厂家的硬件都可开发出ActiveX.DLL或者ActiveX.OCX,研华的ActiveDAQ当然是针对他自己的硬件了。

2、工控上位的控件开发,一般有什么专门软件吗,还是就直接比如VB6、VB.net、C#来开发?
  工控上位一般用组态软件,也有很多直接用VB6、VB.net、C#来开发的,还有两者结合的,根据具体应用选择不一样;
  组态软件功能齐全,但也比较臃肿,一般用于过程控制系统的监控等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高级语言由于代码是自己编写的可以紧扣主题,同时,几乎没有任何软件实现不了的功能,可以做到较高的实时性,比如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场合组态软件本身就无法胜任了;

楼主(2015-07-15):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学习c#中,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