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请问:200W的伺服电机(比如松下 A5 富士 Alpha5Smart),其额定扭矩一般是多少Nm?而且在保持这个扭矩的情况下转速可以达到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A:
1NM左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查到了,A5的额定扭矩:
200W  0.68Nm     400W 1.3Nm     750W   2.4Nm
额定转速均为3000rpm

网友B:
对呀,只有有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了,用公式一算,额定转矩就确定了。

网友C:
呵呵,不是有个计算公式吗,大概是功率乘以0.3倍,功率的单位为千瓦

网友B:
额定功率(kW) = 额定转速(rpm)* 额定转矩(N.m)/ 955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定功率(kW) = 额定转速(rpm)* 额定转矩(N.m)/ 9550
这个还真心没有关注,都是查电机资料

网友E:
很少回去计算,一般买来有写明的

网友B:
有时候,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需要特殊应用,所以转矩、功率、转速是需要改变的(将电机的额定点改变),所以学会计算,会很便利。常规使用,无须计算。电机铭牌上都有。

网友F:
也要看电机的转速;
一般常用的有1000  2000  3000转/分的规格;
以三菱 3000转/分的规格的电机,额定转矩为0.64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