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请教各位谁有具体的二位三通和两位五通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原理图上不是已表明了吗?

网友B:
首先要学会看电磁阀的的原理图,在调试设备的过程中发现狠多人只会同型号规格的替换,而最基本的原理图却不会看

网友C:
这种图形符号很直观的。

网友D:
各公司的产品目录你找一家要下就有了

网友E:
这个阀体上一般都标的。

网友F:
有本神池的选杨书,就是看不懂他的原理图啥意思!

网友G:
呵呵,一直都是机械工程师选来了我们直接用,搞不懂这些图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电磁阀不是属于电气选型吗?

网友I:
哪个线连上就是哪里通了。。原理如此简单。。。。

网友J:
如图,左边为两位五通 右图为两位三通 两位五通可以控制两个动作,两位三通只可以控制一个动作,复位动作只能靠内部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