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因为装在外面所以用延长线连接面板,但是显示8888

网友A:
如果没有接错或者线松动的并且面板没问题的话,大概是主板问题了,量量晶振上电压对不对,如果电压正常量一下有没有波形,有波形那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B:
先去掉延长线测试面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只有延长后显示8888,可能你距离太长,造成电压跌落,面板一直处于欠压复位状态,可以用万用表监测下面板一端供电电压!

网友C:
一般不超过1.5米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