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是电源!

楼主(2015-06-08):
一个普通24V300W的电源。通电带灯泡正常,输出稳定,但是到机台上就不行了。客户反馈没输出,测电容容量都还可以,查不到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帮眼,来讨论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条件换一个不同厂家的相同大小的24v电源看下,再做判断,电源问题,容量问题。

网友B:
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带足负载即可,24*24/300,带个2欧姆的电阻,只要输出电压正常即可

网友D:
负载短路输出保护!

网友E:
拆掉输出负载线,量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本身还是外部。

网友F:
没输出,是不是外部短路,电源保护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负载短路输出保护!
估计是。机台上的负载有短路。

网友H:
现在好多电源都带输出短路保护的,当外部有短路的时候及没有输出了

网友I:
确定负载有没有问题?或替换一个好的试下

网友J:
前几天我们这齿轮加工自动线中双路径车床发生系统启动不了的故障,经检查发现是350瓦24V 的直流开关电源损坏,更换一块,电源没有输出,再更换一块系统启动正常,可是约10分钟后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只有10伏左右,怀疑负载有短路现象,经检查没有发现明显故障,还是觉得是开关电源有问题。由于这台车床用了三块同样的开关电源,将其与其它的互换,问题转移了。后来又从彼得车间借了一块,装上后送电,开关电源直接就爆了,还把一块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损坏,幸好此设备还在保修期内,要不然损失就大了。最后换了一款MW。
原来的三块都是沪工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K:
负载短路输出保护

网友L:
负载短路,电源就自动保护没有输出啊。

网友M:
机台负荷是多少?
现在好些电源是有点虚!

网友N:
如果电源带同样功率灯泡正常的话,肯定是负载问题!
如果后级有开关电源或者类似负载,应该属于冲击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条件 2手商不会带你去厂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了,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让我脑袋 duang的一下亮起来。说说那个电源,按大家说的负载会不会有问题,我问了一下,负载没问题,从其他机台换一块就好了。重点来了,这块电源板我带了8个35W的灯泡,280W,试了一会,基本可以判断电源板是ok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送过去又拿回来,反反复复。只能看这次送过去怎么说了

网友O:
感觉是负载侧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源质量问题不能尽信,换其它可靠品牌是必要的判断手段,或者干脆换大些的容量,原因外部负载问题,或者电源带载能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保修期内的东西一般都能稳定运行,按你说的检查一下电源输出后级,应该是输出端的问题。电源也是国产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带280W的负载都能启动。输出稳定。已经给客户去试了,成不成就不知道了

网友P:
可能负载过大或短路;

网友Q:
楼主查出原因了吗?

网友N:
电源还是选用知名品牌较好,例如台达、明纬;
至于选用进口倒无必要,例如西门子的电源也是问题多多

网友R:
之前碰到过 一个开关电源360W的用了一年后 带载能力下降 每天工作4小时 就没输出  停机一个小时 又能工作

网友S:
保护了,用明纬的

网友T:
看电流有没有过额定电流啊

网友U:
带负载能力差的表现。

网友V:
也觉得可以注意一下负载;10楼说的情况,也可以参照。

网友W:
是不是负载太大

网友X:
负载有问题。

网友Y:
负载有短路。

网友Z:
负载有短路,电源输出保护了。

网友AA(2016-03-31):
查查启动电阻和震荡电容是否变质。好多电源的启动电阻设计功率不够,电容长期使用会因高温干枯变质,故障都是表现为时好时坏。(取出接假负载接电,正常,装上设备就有故障表征,一般是因为电压可能较低,这时以上两种可能就会表现为不启动。故障率最高的就是启动电阻。震荡电容坏表征是电压偏低。大电解电容容量不够表现出的是带载能力不够,这个比较明显容易判断。)

网友AB(2016-11-11):
负载短路,或者电源功率虚标功率达不到。

网友S:
有输出线路短路

网友AC:
负载存在严重的短路,开关电源都设置有短路保护的,没有的就等冒烟

网友U(2017-12-22):
可能是负载短路或出现了接地现象 。

网友AD:
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AE:
第一检查负载,第二检查输出功率

网友X:
还是输出有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AF:
负载极性接反,负载短路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