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

楼主(2015-06-08):
测量蒸汽流量最好用什么流量计?

网友A:
北京菲波,在这的蒸汽公同都用这的

网友B:
我们用的孔板式的!
国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孔板式的!
国外的!
可是误差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测量误差大吗?

网友C:
测量蒸汽流量最稳妥的还是差压式流量计,缺点就是压损较大,涡街流量计也还可以。辩证的看仪表选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即结合实际的应用。我个人认为:只要能满足现场的应用要求,如仪表的可靠性、精度、量程、工艺介质、可维修性,并与本单位的应用水平相一致,可能这就是较好的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测量误差大吗?
蒸汽公司都用在计量费用的了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人推荐用德尔塔巴来测量蒸汽,加上温压补偿,误差较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德尔塔巴其实和阿牛巴、匀速管基本都是一样的测量原理,只是厂家不同,形状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但德尔塔巴测量流量时要求介质必须充满管道;流体必须是单相流,对于饱和蒸汽这样的双向流是不能测量的。

   如果用毕托巴流量计则可以测量双向流,用匀速管原理测量流量时,其压损只有孔板的1/10,但差压都较小。好在有很多小量程高精度的差压变送器供选择。

网友D:
流量是最难测的参数
因此社会上出现了眼花缭乱名目繁多的流量表
但每种表都不理想,都有限制条件
更糟糕的是蒸汽测量
蒸汽是气还是水根本无法分清
大多数情况是汽包水,汽含水的二相流或掺杂流,此时很难测出蒸汽流量

网友E:
6楼说得已经很客观了

网友F:
关于用孔板测量蒸汽量程比问题怎么解决,孔板的量程只有3:1,放弃小流量吗?用户会老老实实的用气吗。用巴类也是如此,并且巴类都没有孔板好,巴类是微差压的。如果管道有凝水现象用孔板是最好的选择,导压孔朝下安装。现在蒸汽测量都选用涡街了,因为他的量程比宽,精度高。详细可以加Q聊363288513

网友G(2015-07-15):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体积流量计还是质量流量计
我们这采用的是两种
体积的采用的是E+H 涡节的
质量采用EJA差压的然后加上温度补偿,以防止不饱和蒸汽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使用后效果怎样?测量准不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体积的挺准的,EJA的稍微差点,二次表多次调节后比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