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图m0.5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6-08):
S7-200,图m0.5是做什么用的?谢谢。是置位m0.5吗,没有找到复位m0.5.

网友A:
没法回答,程序不完整。可能会有废的语句

网友B:
程序应该有的,也许是复位一串的。所以你找不到复位M0.5的

网友C:
交叉引用里看有没有隐含复位的,

网友D:
单看是置位

网友E:
在交叉参考里面看哪个地方复位了M0.5!

楼主:
谢谢大家,程序里没有复位。是多余的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