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拆过这种时控器的么

楼主(2015-06-08):
现场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不动作。
准备有空给拆开看看。

网友A:
类似的拆过。

网友B:
单片机的!拆开能看见啥?

网友C:
拆开 看板子 元件?

网友D:
拆开过,里面单片机的。

网友E:
拆了也看不到什么,坏了就换新的吧。

网友F:
拆开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G:
可以一看,都有好奇之心

网友H:
查下电源和继电器控制三极管有没问题,测下动作时三极管基极电压。

网友I:
里面有一个IC和一些简单的电子电路,还有一个电池,

网友J:
有用过,坏了就换一个,为几十块去修个人认为没价值,有这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当然要学习也是好事

网友K:
这个东西一般是电池坏

网友L:
这东西寿命短,

网友M:
这个便宜

网友N:
上次拆过一个系列的时控开关,里面的电池居然还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O:
廉价的电子产品,就跟计算器的电路板一个道理。你拆卸开来查看就会懂了,一次性封装的集成块。
要是你想拿来练手学芯片级维修,楼主,找错对象了。

网友P:
虽然不值钱,拆开学学还是不错的

网友Q:
拆了 大家学习下!

网友R:
这东西不值钱吧,换个就得了,自己可以拆开看看,无非就是线松了,小元件坏了!

网友S:
换个继电器吧,看看。

网友T:
电脑边刚好有一个,当钟用。改天拆开上照片。

网友U:
就一个3块钱的89C2051,一个继电器、一个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拆过。
你那修的,还是就拆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拆开能看见啥?
嗯,是啥都看不到。我就是好奇拆开看看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也看不到什么,坏了就换新的吧。
嗯,准备换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上图,大家看看
21楼已上图,和我这拆不多。
我这两天有点别的事,上天拆了没照图,下次有空上传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下电源和继电器控制三极管有没问题,测下动作时三极管基极电压。
谢谢!我对电子不熟,反正已经坏了,那我就照你意思在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一般是电池坏
我这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V:
没拆过,有个同事给自己的电热毯加了一个如此时控。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拆的这个还能用么

网友W:
你想看什么?单片机电路啊

网友T:
回复 楼主:
能用啊,现在我拿来当时钟用。

网友X:
有的是电池焊接的,更换电池太不方便了。

网友Y:
会不会是输出继电器 触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