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8):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有一条喷涂生产线,要求物体通过传感器时将物体的形状信息传给电脑或者PLC。然后电脑或者PLC按照物体的形状来控制喷枪,进行喷涂。
问题是:现在检测物体的传感器要用什么样的?视觉传感器吗?
再一个:控制喷头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如果不用视觉传感器,那还有其他好的方案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吊着喷的?可以用一根旋转的轴吊着,在轴上装编码器识别所转位置

网友B:
视觉传感器检测物体尺寸,喷枪安装在丝杆上通过伺服电机控制。PLC根据检测到尺寸控制伺服电机运行范围。

网友C:
我能想到的就是视觉传感器
其他的没有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喷头来回往复运行中分多段速度,比如物体长1000MM,前200MM是一个速度喷,中间600MM是一个速度喷,后200MM是一个速度喷。这怎么弄?
如果换了个产品,长度是1800MM分4段速度喷,每段长度可设定。这又是一种情况。这样的话,PLC做程序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喷头来回往复运行中分多段速度,比如物体长1000MM,前200MM是一个速度喷,中间600MM是一个速度喷,后200MM是一个速度喷。这怎么弄?
如果换了个产品,长度是1800MM分4段速度喷,每段长度可设定。这又是一种情况。这样的话,PLC做程序岂不是很麻烦?
难道不会做一个参数设置窗口吗?

网友D:
喷码机能帮上忙吗?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为什么不考虑把产品位置固定的好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为什么不考虑把产品位置固定的好一点呢?
应该不是产品位置变动影响喷枪,而是产品尺寸不一样需要调整喷枪的喷雾范围,避免浪费油漆。

网友F:
视觉传感器

热销SCTUF-PC-025-U1/2-D1-E-C4  SEBA  流量传感器    电源ME360N15AG   烟台禾达机电 13780941632

网友G:
噴塗設備所使用的控制器 其功能與機械手的控制器是相同 考慮其噴塗得均勻性一般作法都是前後 左右來回的噴塗 你現碰到多段噴塗不同的要求 這在機械手的控制都能輕易達成(利用示教功能) 另外你可找尋具有模擬量控制的噴槍 也可控制噴漆的流量
若你使用PLC在多段點交接處 會行成停頓點那此處的噴漆量會較厚

网友H:
上视觉控制系统成本上太昂贵了,一套系统预算应该要花费30W以上(含机械手),要是小气的老板看到预算,估计会受不了的。
可以使用规则的送料机制,比如批次送料,每个批次的材料尺寸都是相同的,这样设备只需要知道批次的更换信号,而不是每个产品都要去逐个检测,又蠢又笨的古老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有喷涂专用的控制器吗?
能给推荐一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是用PLC控制的,产品挂在输送带上依次往前走。而且现在是先设定好喷涂所需的参数,比如段数和速度。只不过是喷完一个得重新启动程序接着喷下一个。没有喷涂完成信号给PLC。
客户想改成自动的,就是喷完一个产品接着喷下一个产品。
但是再喷下一个时,产品的种类可能就变了,可能参数也跟着变了。所以现在纠结了。想找一种自动识别物体尺寸的传感器,然后通过其给上位机信号,自动控制喷头工作。现在想到的只有视觉系统,但是视觉系统是不是还得需要专门的控制软件配合呢?
就如同等离子切割控制系统似的,把工件图形输进去,设备就开始按照图形自动加工工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有喷涂专用的控制器吗?
能给推荐一家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喷涂完成的信号,或者不需要了。
当喷涂完成当前产品的时候,就会停顿对吧,当下一个产品进入喷涂区域,就会重新自动启动喷枪进行作业,这个只需要一个光电传感器即可。
至于产品尺寸规格,可以事先存储在PLC里面,依次调取并执行事先设置好的喷涂动作,但是需要产品按照规矩和事先约定好的顺序进行输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PLC控制的,产品挂在输送带上依次往前走。而且现在是先设定好喷涂所需的参数,比如段数和速度。只不过是喷完一个得重新启动程序接着喷下一个。没有喷涂完成信号给PLC。
客户想改成自动的,就是喷完一个产品接着喷下一个产品。
但是再喷下一个时,产品的种类可能就变了,可能参数也跟着变了。所以现在纠结了。想找一种自动识别物体尺寸的传感器,然后通过其给上位机信号,自动控制喷头工作。现在想到的只有视觉系统,但是视觉系统是不是还得需要专门的控制软件配合呢?
就如同等离子切割控制系统似的,把工件图形输进去,设备就开始按照图形自动加工工件了!
工藝 請把他寫清楚 有哪些參數是要變 又依據甚麼狀況來變 噴嘴是固定不動 還是會動
工件的長度可靠編碼器及電眼或接近開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喷涂专用的控制器吗?
能给推荐一家吗?
你這難度不高 不需要用到機械手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大神
今天又和客户聊了聊,客户用的光栅对射传感器,将这种传感器安在喷头的前边一段距离处,当产品输送过来后,先经过此传感器,然后延时几秒到达喷头的位置开始喷涂。  产品是平面的。(有的产品中间有个方形的洞,喷枪到达洞时是不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有物体时才喷,没物体时是不喷的)。
现在我有点想不明白,光栅如何才检测出来产品带不带方形的洞呢?然后传给PLC的呢?

网友H:
对射光栅?只是将产品到达的位置的传送信号而已,不能实现形状的区分。
有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事先设定好喷枪的移动轨迹,产品达到指定区域之后,给喷枪一个启动信号,喷枪就会非常智能的对产品进行喷涂。
这种方案超级廉价,但是只对固定形状的产品有效。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在视觉识别软件里做好一个参数界面,用于坐标的传输和设定,PLC程序里只需要做好执行程序和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今天又和客户聊了聊,客户用的光栅对射传感器,将这种传感器安在喷头的前边一段距离处,当产品输送过来后,先经过此传感器,然后延时几秒到达喷头的位置开始喷涂。  产品是平面的。(有的产品中间有个方形的洞,喷枪到达洞时是不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有物体时才喷,没物体时是不喷的)。
现在我有点想不明白,光栅如何才检测出来产品带不带方形的洞呢?然后传给PLC的呢?
唉 寫了半天 你還是搞不懂 工件要怎麼噴塗 還是說得不清不楚  "喷枪到达洞时是不喷的" 那洞的旁邊噴還是不噴?! 你的噴槍噴的寬度有比工件寬度大嗎 若沒有 那是要用多個噴槍 還是讓噴槍移動 按其形狀移動 這基本的工藝都搞不清楚 還談甚麼

网友J:
根据你的产品规格来设计,没看到是什么产品不好说,当然用视觉肯定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今天又和客户聊了聊,客户用的光栅对射传感器,将这种传感器安在喷头的前边一段距离处,当产品输送过来后,先经过此传感器,然后延时几秒到达喷头的位置开始喷涂。  产品是平面的。(有的产品中间有个方形的洞,喷枪到达洞时是不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有物体时才喷,没物体时是不喷的)。
现在我有点想不明白,光栅如何才检测出来产品带不带方形的洞呢?然后传给PLC的呢?
唉 寫了半天 你還是搞不懂 工件要怎麼噴塗 還是說得不清不楚  "喷枪到达洞时是不喷的" 那洞的旁邊噴還是不噴?! 你的噴槍噴的寬度有比工件寬度大嗎 若沒有 那是要用多個噴槍 還是讓噴槍移動 按其形狀移動 這基本的工藝都搞不清楚 還談甚麼
一把喷枪肯定是不够的,工件不停移动,而且要两面都要布置喷枪,当然要错开;不然肯定喷涂不均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对射光栅?只是将产品到达的位置的传送信号而已,不能实现形状的区分。
有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事先设定好喷枪的移动轨迹,产品达到指定区域之后,给喷枪一个启动信号,喷枪就会非常智能的对产品进行喷涂。
这种方案超级廉价,但是只对固定形状的产品有效。

你客戶用的是輸送帶還是滑台 輸送帶能裝光柵 這也太牛 ????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單面都搞不定 還扯到背面
客戶沒帶你到車間 看他們製作的工藝嗎? 若沒建議你放棄

网友K:
这个看你的说法应该很简单,我倒是经常玩这个

网友L: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RFID系统,在产品或载体上装一个识别码,RFID读取,以此来识别。 产品种类少的话也可以考虑超声波。

网友M(2015-08-24):
我用PLC编的,光幕加脉冲四则运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用PLC编的,光幕加脉冲四则运算。
你好,可以说详细些吗?

网友K(2015-12-10):
载码体可以记录产品数据,但是要求产品带有工装

网友O:
有专门的输入信号啊,不是传感器,人为改变的,微信relife89

网友P(2016-02-13):
视觉系统是目标定标和3D成象,3D成象是将目标3D数据转换为机械手运行轨迹程序,这样的系统成本非常高,且难点多。
可以目标定位方式,机械手用现场示教生成运行轨迹程序,这方案国外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Q:
实际生产线应该不是视觉,视觉比较麻烦,喷涂车间不是那么理想,不利于视觉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视觉系统是目标定标和3D成象,3D成象是将目标3D数据转换为机械手运行轨迹程序,这样的系统成本非常高,且难点多。
可以目标定位方式,机械手用现场示教生成运行轨迹程序,这方案国外有成熟的方案。
这个更可行,有几套工艺,调用即可,以前做电镀生产线,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R:
不知道参数可不可以存储一下,用的时候直接用程序什么的调取。估计数据量很大得用到电脑,这样基本不用增加视觉传感。

网友S(2016-04-11):
直接贴出你客户的技术协议,我想大家应该可以会更好的给出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