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输出点的编写

楼主(2015-06-08):
想加个电磁阀,在程序里加个输出点,可是为什么不通,如下图qq名称的输出点为20.08,并列的上一个点都可以通20.07.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输出点为20.08;你换个地址试试,只用0-7位,不用8的试试。

网友B:
欧姆龙哪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查看应该是16个点的啊,用的cp系列的

网友C:
你用100.00–100.07试试

楼主:
20.08是相当于最后三菱的y输出吗,我查程序里最后输出就是20.07 20.08了,没有显示Q输出的

网友D:
输出端没有到8的,只有0到7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一下 CP1E的确实是16位,那楼主再查查其他程序段有没有和这个关联的。或者换个地址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地址重复吧

网友E:
是不是输出点有问题

网友F:
地址有问题吧,你看看输出是从多少点开始的,尽量往后排!

网友G:
输出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H:
PLC只有8进制0-7,地址8是不能识别的内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LC只有8进制0-7,地址8是不能识别的内存

请不要用三菱,西门子等8进制输出的来考虑欧姆龙。

楼主需要上传他的程序来分析是否20.08被其他输出占用了。

网友J:
换一个地址试试

网友K:
估计是被占用了,换一个点试试吧,欧姆龙的可以到16位,没重复的话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L:
200.08是中间(内部)继电器,该继电器也确实存在,但不管输出,输出要用Q:100.0X

网友M(2015-09-17):
这程序给人的感觉怎么像程序块。

网友N:
先看有无重复使用,再看是否对应到了输出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L:
200.08是中间(内部)继电器,该继电器也确实存在,但不管输出,输出要用Q:100.0X
赞同  欧姆龙输出都是100.打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