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数判断

楼主(2015-06-08):
电机三相230V,60HZ,转速1760转是四极电机吗?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就是60f,也就是3000。电机的额定转速就=3000除以极对数,四极的极对数是2,这样看来,理论上最高转速应该是1500,实际上应该是1460.这样看来,你的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B:
5oHZ--1500,60HZ---1800,1760应该是4极电机。

网友C:
当然是4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就是60f,也就是3000。电机的额定转速就=3000除以极对数,四极的极对数是2,这样看来,理论上最高转速应该是1500,实际上应该是1460.这样看来,你的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你说错了,它的电机频率是60HZ的,我们这的频率是50HZ的,理论转速才是3000转/分钟

网友E:
是4极电机,频率60HZ1760转是4极电机。和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F:
60Hz的额定转速,它的同步转速是:n = 60/50 * 1500 = 1800 rpm;所以额定转速为1760rom的电机,是4极电机呦。

网友G:
1楼回答真是不好说了!
楼主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呀

网友H:
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
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
在三相异步马达的转速中,比同步转速稍微低几十转。

网友I:
电机的型号应该能标示出来,发型号看看啊

网友G:
发帖的楼主清清楚楚说的是60Hz,1楼你的公式怎么计算出来1500??
我那个小学3年级的估计跟你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把电机类型补习一下,上面说的电机不是标准电机,是恒力矩电机。我再补充一句,两类电机的区别在于低转速力矩,标准电机在低转速力矩小,需要外界补充力矩,而恒力矩电机就是不管高低转速输出力矩恒定,变频电机属于恒力矩电机。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没注意频率,

网友F:
一般国内的电网制式就是50Hz,所以电机的额定频率也是50Hz,国外的地区,比如美国,电网制式是60Hz,所以一般他们的电机额定频率都是60Hz。对于电机而言,许多电机都是额定频率50 / 60 Hz通吃的。只不过其额定转速就会有差别了。

网友J:
四级,没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就是60f,也就是3000。电机的额定转速就=3000除以极对数,四极的极对数是2,这样看来,理论上最高转速应该是1500,实际上应该是1460.这样看来,你的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人家都说是60HZ电机了,你怎么还套用50HZ的理论?就是4级电机。

网友L:
应该是四极电机。

网友M:
回复 网友A:
一楼都给出了同步转速就是60f,是粗心了,最后导致答案错误。

网友N:
应该是4极

楼主:
网上资料:把电机通下电再匀速手摇电机用万用表毫A级电流档测电机极数的方法,还给曾经修过此电机的人询问回答就是四级电机。

网友O: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是60hz

网友P:
同步转速就是频率乘以60秒除以磁极对数,以楼主的电机为例就是60HZ*60秒=3600转,  3600转除以2对磁极等于1800转,异步电动机是不可能达到同步转速的只能略低于同步转速,所以1760转的是4极电机(也就是2对磁极)

网友Q:
按照转速公式可知:转速=(1-s)60f1/p,所以此电机是4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