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直整定问题

楼主(2015-06-08):
FR-A700做离线自整定显示1,等10多分钟还是1,没任何提示信息,是那的问题?

楼主:
遇到三菱暴露出一系列问题,A540确认键要按1.5秒!A700自学习设置后还要按面板启动,最高输出频率为200HZ矢量模式还发现频率只能到120HZ,情急之下给三菱400请教,对方给了3点,一时最高频率设定(P.18),二是模拟输入端对应增益频率(P.125),三是模拟输入端电压,就是10V有没有异常低落。先查这三项都正常,最后把P800由12速度控制改为20 V/F先进磁通矢量控制频率最高达到200HZ,再给三菱400问缘由,回答是三菱矢量控制最高为1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