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汇川IS300型22kW机器MCU故障
接手后,测量主电路端子无短路现象,上电观察,面板有时亮时不亮现象,检测+5V,由三端稳压器供出,为4.7V,偏低。显示正常时,测六路驱动脉冲,只有一路是正常的,其它五路电压值不一,测其波形,乱七八糟,不一而足。怀疑其前级电路——MCU接口电路——已经损坏。上电时间稍长,感觉+5V稳压器烫手,停机。在+5V供电时,另上5V电源,观察其负载工作电流值,吓了一跳,达1.5A,摸主机电路元件,MCU器件烫手!证实此元件已经损坏。购得新主板装机,测MCU主板正常工作电流,约560mA。比一般机器偏大。
可以大致推算。面板5只八位发光二极管,约需工作电流150mA;MCU器件约需工作电流200mA;其它电路(是由5V再经逆变取得供电)再有个100来毫安,也真就差不多了。
试机,跳各种故障代码,短接电机热传感元件输入端子,改电机类型由交流伺服电机改为普通电机,控制方式改为面板控制,测U、V、W输出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旷野之雪
2005,6,9

网友A:
咸工,早啊!CPU内部损坏了。

网友B:
dsp坏了只能换新板,没有程序而且dsp焊接难度高真的不如换板

网友C:
咸工能不能上个照片,主板照片加DSP的型号。
也许我能修

网友D:
这个只能换板了吧

网友E:
这个还是换板方便。不然要花很多精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也能修?你有程序?

网友F:
联系下汇川李总,直接换新的。

网友G:
差点以为是2005

网友H:
主板我可以维修,CPU如何能够从写呢?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