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为了方便走线,本来线从T1 T3 T5进,T2 T4 T6出,现在改成T2 T4 T6进 T1 T3 T5出,这个对于整体有影响吗?想着不过是一副触点。

网友A:
使用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倒送电不好,容易给初次接触的人造成伤害,比如出现故障了,不明就里的人会判断接触器下线没有电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C:
对以后维修不好,不仔细检查要触电的危险。

网友D:
虽然没影响,但就怕维修时某些马大哈思维惯性,不拉闸去动接触器下端。。。

网友E:
出事故楼主脱不了责任的

网友F:
如上所述,对触点没有影响,但若电源从下进,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G:
还是遵守规矩吧,毕竟接线规矩在那里呢

网友H:
安全隐患很大!

网友I:
接触器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但以后维修可能要出事故啊。

网友J:
用起来没事,条件允许的话,加个标签吧

网友K:
是接触器反转180度用安装没有问题,要是进出接触器的线反转就存在安全隐患了。

网友L:
使用本身没问题,就是一个开关触点,但作为规范化的行为,这个不符。除非接触器上口还有自动开关,维修时需要断总闸电源。

其实本楼的问题就是一个电源开关上下口位置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上口进线,位置在上,反之亦然。楼主的应用想把这个位置颠倒一下而已。

网友M:
不熟悉的人肯能会出现事故哦!不和规范,只能说能满足使用!

网友N:
我是认为一点问题没有。。。。。
要是带电都不注意的话就别修了,还有带电维修检测的时候都是用图纸的,检查的时候也是顺着线号查。。

真有2哥被电就电下,让他涨涨经验

网友N:
算了,我承认,最后那是玩笑话,呵呵

网友O:
这个不赞成这么做的,为了以后检修还是上进下出吧。

网友P:
使用上没有问题,但不符合规范,如在检修时,检修人员按照常理理解,可能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Q:
安全隐患大,这是最主要的

网友R:
使用没问题,有时候遇到只能这样做的环境,那就只能变通一下。

网友S:
这样做会有后患的
出问题了就麻烦了
还是按照常规思维来做吧!

网友T:
大胆地用吧

网友U:
零线进开关,火线接插座左边,照楼主的理解也就不过一开关和一插座而已.只要出了事楼主担的起责任就行.马路上逆向行驶也不见得个个会出事,照楼主说法逆向车也可以开啊.

网友V: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维修得注意啊。

网友W:
许多人认为这么做无伤大雅,但在惯性思维(遵守规范)下,容易造成伤害事故,就等于22#的朋友所说那样,就会乱套。

所以大家要养成遵章守矩,泥水佬开门口,过得自己也要过的人家,不要只想着自己不顾别人。

为了后来人,还是不要这样做,这属于是否符合规范的问题,同时也属以职业道德的问题!

网友X:
有安全问题!在带电检修的时候容易触电!

网友Y:
不建议这样使用,容易电人

网友Z:
我曾经就遇到过100A进线断路器电源进线下进上出,连接螺栓没有拧紧,运行过程中电缆发热跳闸并且有胶皮糊味,当时刚好在现场,裸手拉扯下口松脱的电缆,结果火花乱溅,差点要吓死。

网友AA:
反着用,应该没问题,,但可能不安全

网友AB:
自己使用可以,不能用于工厂,容易对维护人员造成伤害

网友AC:
正常使用没问题,知识存在不规范。

网友AD:
可以使用,但对大厂来说,新手刚来的话,就不太好,还是按规定配线,不赞成。

网友AE:
控制是没有问题,不过一般是上进下出,默认上面有电下面没有电接触器不工作时

网友AF:
用没关系,,但不和规矩,,容易给别人造成伤害,,还容易被人骂

网友AG:
看来你不想活了

网友AH:
楼主既然能进行电工接线作业,想必也应该是有相应资格的才对。但不知所谓“整体影响”的含义如何——使用?安全?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恐怕不言自明了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看来你不想活了
请注意用语规范,体现自己的技术素养;可参照他人的说法。

网友AI:
引用 网友N:
我是认为一点问题没有。。。。。
要是带电都不注意的话就别修了,还有带电维修检测的时候都是用图纸的,检查的时候也是顺着线号查。。

真有2哥被电就电下,让他涨涨经验

末一句玩笑话,还是宜不说;
不过对于电气人员,低压,需有防误触电措施、及不慎误触电的正确处理方法。

网友AJ:
还是不要这样!自己方便可能造成别人不方便!

网友AK:
大家说的都不错,基本思想豆统一。

网友AL:
影响不大,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最好还是遵守,做个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