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谁有?能共享下不?

看E文版没弄明白很多问题。譬如,多圈计数范围为0--65535.那反转时,计数也是从0开始累加吗?溢出后该如何处理?
等等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反转的话,就是从65536开始减小。若以16位有符号数记录的话,刚好是-1,-2.。。一直到-32767.

网友A(2015-12-0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反转的话,就是从65536开始减小。若以16位有符号数记录的话,刚好是-1,-2.。。一直到-32767.

正转的话,从0开始增加,直到65535,超过65535,则圈数加1,计数再从0开始增加,以此类推。
反转的话,是从65535开始减小,直至0,下溢出则从65535开始,继续减少。

电机的角度,一般都是0到3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