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帮助

楼主(2015-06-09):
现需要一个欧姆龙的带D/A转换的PLC。求大神推荐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几路的DA转换,如果单单的一路的话,欧姆龙可以考虑选择CP1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四路的,麻烦推荐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四路的,麻烦推荐个。谢谢

需要4路的话,你仍然可以选择CP1H的并加上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B:
呵呵;如果你必须要PLC上自带的话,那OMRON只有CP1H-XA型的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台达ex2,4ad+2da,并且电压电流模式任意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台达ex2,4ad+2da,并且电压电流模式任意设置。
三菱的也可以,直接4路的,8AD模块可以带8路的

网友E:
Ad041或者da041?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三菱的2AD两路必须设为相同模式,很不方便,不知4ad,8ad是不是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B:
呵呵;通过加扩展模块的话大多品牌都可以实现了;
三菱的FX2N-4DA是每路都可以单独设定的;

网友F:
CP1h xa  plc,4路模拟输入,2路模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