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不明白

楼主(2015-06-09):
一台富士frn3.7g11s-4c变频器,面板操作,不管带不带负荷一按运行就显示er6操作错误,什么原因?第一次接触富士。

网友A:
ER6  运行动作错误。

你可以使用H03复位你的变频器参数,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B:
操作不正确。

网友C:
恢复出厂值,重新来

楼主:
谢谢1#.2#.3#楼,x1设置为急停,必须与CM短接,跟国产多数品牌逻辑相反。

网友D:
楼主不错!
能够再次来吧解决的结果告诉大家
这样也能够让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E:
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