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6-09):
请问各位大师怎么样在win7  32位电脑上安装GXwork2这个软件呢?

网友A:
可以,执行Disk1文件夹中的setup.exe文件。

网友B:
直接点击安装,公司名用户名可以随便写,只要安装序列号对就可以。

网友C:
GX works2现在32位和64位版本的都有,序列号网上也是一搜一大把的,可以安装

网友D:
直接安装接是了,我在64位安装了,

网友E:
很容易安装的

网友F:
直接在三菱官网下载,直接找三菱要序列号即可

网友G:
直接安装很简单呀

网友H:
三菱自动化中国官网上搜一下,有这个相应的软件可以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