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接近开关与PLC的相连

楼主(2015-06-09):
请高人帮帮忙呀,下面这张图中NPN接近开关出来接到J4端子上,然后一条去指示灯S53另一条进继电器组合盘,继电器组合盘上有功率继电器,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继电器盘的下面Y45端子接到三菱FX2N的Y45端子上,X43也是接到PLC的X43端子上,请问一下它的动作过程是如何的呀,谢谢啦,这个是搅拌站搅拌机闸门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是上面的接近开关发出信号控制下面的X43与Y45,还是PLC上的Y45,X43有信号控制接近开关的通断呀,我看得实在不懂,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你下面的那个应当是继电器保护板,由输出继电器经过保护板再接负载;
至于输入X43与输出的关系,是由PLC内的程序来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但我还是不太懂你说的意思呀,是不是说PLC出来经过继电器板,然后再接到NPN接近开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说信号从NPN接近开关出来,经过继电器板,然后再接到PLC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请你指教呀。

网友B:
转接的板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按照我的想法是接近开关的信号属于输入
X43是不是这个接近开关的输入要确认
Y是输出,但是是否和X43对应需要看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先自己把I/O 弄明白吧,别遇到一点问题连思考都没有就想让别人给你现成的答案

网友E:
要看程序是怎么设计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知道它的工艺的话,你自己就能判定是输入指令导致输出动作,还是输出有动作了,输入进行确认;整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并不难!楼主;细心点!

网友F:
信号从接近开关到继电器板再进plc  接近开关是给plc信号用的 是反应现场设备动作到没到位

网友G:
论坛的师傅们个个都是高手,佩服了。

网友H:
这个信号隔离做的不错。

网友I:
楼主这几天什么plc

网友J:
动作是看PLC内部的程序的,楼主仔细琢磨一下工作过程就OK了!这个隔离板子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K:
你看看我们的机床电柜,是不是和你的有点像,我们的继电器不在板子上,下面X是输入,上面是输出。
我感觉你的是先经过继电器之后才是输出的,所以对应的输出有信号继电器灯就亮了。X是输入信号,接近开关是输入信号,至于你说的npn或pnp只是输入的电压区别,都是输入信号。这是我的理解,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L:
Y45好像是一个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