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本人想在设备上安装一个气缸,气缸的行程假如是80mm,那我想做到如下:
前面20mm的行程以5S/5mm的速度升出,然后又以10s/20mm的速度升出60mm,然后气缸静止20S,最后收回。气缸的压力为1公斤到8公斤的范围。
要求:行程距离以及速度可调,气缸压力也需要可调。(在触摸屏上调节)
请问有这样自带行程控制的气缸吗?或者需要怎么样配置才能满足此功能。因为牵扯到气缸的自动化控制,不太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二个气缸接起来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亚德客SDA系列气缸。
普通气缸的这种自动控制,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
精度要求高就用伺服缸

网友C:
用电缸看可以实现不,普通气缸不好办吧

网友D:
用电缸吧!产品本身比较稳定而且简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气缸可以做这样的自动化吧?那我去网上找下这款气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缸是不是所谓的电缸?那么压力怎么去调节呢?有型号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对应的电缸型号不?或者说牌子

网友E:
双气缸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控制速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F(2016-01-01):
单纯用气缸是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