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9):
各位大师们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西门子plc进入中断程序后,如果此中断里还包含有中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用中断分离指令,就是对中断分离的用法不太理解,谢谢各位

网友A:
中断程序不能嵌套,中断分离是把队列中要执行的中断程序分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是这个意思,具体用法不是很明白啊!望指点一二,可以的话举例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B:
不懂中断质量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我做一点电脑程序 中断中断是调试的时候用的吗?看程序运行到哪里。

网友C:
PLC中的中断程序为,当中断事件发生时,中断正在执行主程序(在中断允许接通),执行对应中断程序,执行完后接着执行主程序。如果执行中断分离,即使产生该中断事件,也不会执行对应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