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上的,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5-06-10):
佛家修理时我路过看到的,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阻容吸收器。

网友B:
呵呵,没见过,求科普一下,

网友C:
头一次见!

网友D:
盖章揭开看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什么作用?

网友E:
应该是消噪声防干扰的

网友F:
上面的是三相阻容吸收回路。下面的应该是电源进线端子盒。

网友G:
打开看看就知道啊。

网友H:
没见过啊 ,,

网友I:
但这个很难看出来
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J:
是相序保护器?

网友K:
应如楼上所言

网友L:
应该是个滤波器!

网友M:
R.C组件(电子灭弧器)

由一只电容与电阻串联组成,用环氧树脂(或塑壳)封装
组成谐振电路,有效滤除干扰和吸收杂波
有一定的安全保护作用和优良的抗脉冲能力
一体化的设计,便于使用安装,提高可靠性
适用于电源跨线降噪线路,数控机床,音响设备等交直流场合

网友N:
可能是我眼神不好,不就是三个电阻星接吗?难道是有大容量电容需要放电?

网友O:
看有无型号、厂家等标识;还有,似已标出了阻容符号,则可能如1楼、16楼等所说。
另外,查DETAS,也可能获得有关介绍。

网友P:
这个你要看是什么场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