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丹佛斯电压检测电路

该电路如图所示,较有特点。后级开关量报警电路,实际上由MCU信号和VREF(4.1)V、U2共同组合而成的“可编程电压比较器”电路。此为一。
该机型如Err37、Err7等报警动作,不仅与硬件电路相关,而且与软件控制(MCU或EEROM内部数据相关),而且更多故障表现为软件故障。此为二。
Us正常检测电压为2.2V(对应三相交流输入为380V时)。Us2正常状态为高电平,低电平时为报警状态。当Us和Us2都为正常状态时,要考虑到是软件(数据)方面的因素所致。

旷野之雪
2015-6-10

网友A(2017-06-19):
老师,软件问题,然后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A:
遇到 一台2855,时报时不报   err37

网友B:
我越到37一般都是直接拆报废的机器里面的小板直接换掉,都换了坏的差不多都几十块了,试过两块换MCU也还是一样的37,没有仔细去分折怎么回试了,头大,主要是拆装有点费时间

网友B:
正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打算换板,板子还没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