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接线

楼主(2015-06-10):
请教下,电柜中元器件的接线一般(比如接触器,继电器等)是从上面输入,下面输出吗?

网友A: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正解。

网友C:
继电器有的也在下端,因为公共端子在下边。。

网友D:
原则上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E:
主电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就不好说了,有时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F:
找台成品电气控制柜看看,也可以学习一下人家的工艺

网友G:
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H:
可以参照一些别人做的电气控制柜里面的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主电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就不好说了,有时为了接线方便。
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接的,可以参考一些标准规范之类的资料

网友J:
赞同5楼主的说法

网友K:
自己看啊

网友L:
原则上都是这样
特殊情况必须明确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