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贴片型号

楼主(2015-06-10):
求助师傅们这贴片型号

网友A:
贴片的三极管和二极管不太好知道型号

网友B:
用着什么地方?

网友C:
好像是二极管,要看后级的电压是多少伏的,一般直流12V以下的好像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比较多。可以把你的电压和电流等级告诉别人,一般卖这个的会给你讲的

网友D:
就一二极管

网友E:
好像是个二级管吧

网友F:
二极管,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是快恢复二极管则不能用普通二极管替换。

楼主:
用在明电舍VT240S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