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前几天买了LOGO玩一下,但是和触摸屏连接老是不成功,所以请教同仁LOGO能和国产触摸屏连接吗?最新款的LOGO

网友A:
最新款支持以太网连接,只要屏支持以太网就可以。

网友B:
看介绍和西门子的屏可以连(带网口的)。

网友C:
连接触摸屏也意义不大
产品比较简单

网友D:
呵呵;其它品牌的大多是不支持的;
LOGO西门子有自己的专用的文本;

网友E:
LOGO可以连接触摸屏,但触摸屏必须带以太网口,通过以太网连接.如果是一个LOGO!与一块触摸屏连接时,也可以不要以太网交换机,只是无法在线监视程序的运行情况,并且每次下载程序及触摸屏的组态时,要改变网线的连接才可.最好用一个交换机,这样方便很多.

网友F:
LOGO本来就是简易玩意,触摸屏不要钱??

网友E:
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以.维纶通TK8070iH触摸屏也可以连接LOGO!0BA8(实际项目中应用过)
实际上采用专用的文本显示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要有通讯协议。

网友E:
TK8070iH触摸屏使用EB8000 Project Manager组态,组态时将LOGO!0BA8分配为服务器。

网友H:
记得PORTAL WINCC也有LOGO的通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