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和工程师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2015-06-10):
1,我前面三张图是用来检测液位,使用的是压力变送器4-20ma和231-OHF22-OXAO,但是每次都出现液位误差,如果水箱里面没有水,液位应该显示0mm,显示的是35mm我应该怎么调参数
2,第四张图是温度控制,使用PT100但不接温度变送器,模块是231-7PC22-OXAO,这个也检测有误差,应该怎么调
感谢各位师傅和工程师,谢谢!
请师傅和工程师帮我把液位和温度做成PID可以在触摸屏设置温度上限和下限,可以显示温度和液位,控制水箱进水电动阀和加热棒

网友A:
看的不清楚,可以把程序整套传上来。 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很简单。先检查液位电流信号和温度的电阻值是否和你显示的数值对应,如果是,就是现场仪表的问题:反之,就是程序的问题。至于在触摸屏做组态,这个得你自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调试仪表4-20ma。
直接把6400改大点,把零点校准!

网友C:
确认变送器出来的零点是否正确
不正确的变送器可以调整零点
PT100的温度没有变送器就只能在程序里面修改

网友D:
看看可不可也调液位变送器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