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空载调试

楼主(2015-06-10):
台达伺服电机b2系列空载调试,没有报警,接线都正常,但是马达不正反转,求指导!

网友A:
 没有说清,或者根本就没有启动

网友B:
第一次用台达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使用,接线都好,上电正常显示00000,设置p2-30为1以及p4-05的相关数据,但是按下up或者down时,电机不转!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只是连接了电源、三相线以及编码线,上电后显示00000,设置p2-30为1,p4-05为相关数据进入JOG,但是按下up或者down,马达不转。新手,求指导!

网友C:
按照说明书来操作

空载JOG 测试

我们提出JOG 寸动方式来试转电机及驱动器,使用者可不需要接额外配线这是非常方便的。
为了安全起见,寸动速度建议在低转速下进行,寸动模式以所设定的寸动速度来作等速度移
动,以下是我们的说明。

STEP 1:使用软件设定伺服启动,设定参数P2-30 辅助功能设为1,此设定为软件强制伺服
启动

STEP 2:设定参数P4-05 为寸动速度(单位:r/min),将欲寸动速度设定后,按下SET 键
后,驱动器将进入JOG 模式

STEP 3:按下MODE 键时,即可脱离JOG 模式。

要注意是 STEP 2:设定参数P4-05 为寸动速度(单位:r/min),将欲寸动速度设定后,

按下SET 键后,驱动器将进入JOG 模式.

进入JOG模式后才能进行 按下up或者dow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完全按照说明书操作的,和你的提示一样,但是就是没法运行,请问是不电机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D:
电机是旧的吗?

网友E:
JOG时不能使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电机!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F:
上电后 你转转轴 看转的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电后  手动可以转动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补充一下,我单独断开编码器的接线端子,提示有报警,但是单独断开uvw接线端子却没报警,上电依旧显示00000,请问问题在哪?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把P2-10改成1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想问问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