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急用HCPL-1458的引脚资料!!!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运放1458吧

网友C:
HCPL一般都是光耦吧,你就按普通的光耦测试下,23脚输入直流电,看看67脚能不能关断,如果有源光耦8脚的一般都是5v,可以加个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