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WinCC运行系统无法运行,状态栏显示有运行界面,但是点击不显示运行界面,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忘了wincc有没有启动界面的说法了,你看看吧。另外就是脚本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8-01):
WinCC有个缺陷,当扩展一个屏使用时,把界面拉到扩展界面,当不用扩展屏时,界面会找不到,必须得连上扩展屏再把放到扩展界面的内容拉回来!

网友B(2017-06-02):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