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An un-rececognized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that is not implemented in this version
Instruction:***

仿真就会跳出这个框框

楼主:
这个是程序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就是实现一个算法,这是算法公式 U=A*e(k)-B*e(k-1)+C*e(k-2),e(k)是采集模拟量AIW0和AIW2的差值

网友A:
200的仿真不支持很多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一个定时中断,其他的就是移动指令和运算指令,这里面有不支持的指令吗?

网友B:
从来不用那软件 非官方  不靠谱 自己花几百整个实物操练吧

网友C:
中断指令就不能被仿真!请不要以为仿真是万能的,在小型PLC硬件价格如白菜的当下,花点小钱搞个实物更实在,个人看法:不要在仿真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精力,不划算!

网友D:
太热衷于仿真了

网友E:
第三方软件,仅仅是仿真一些简单的顺序类程序,对于中断应该不支持。。。。
中断程序里面有个时序问题,两个MOV_W(前一时刻,前两时刻),这个应该放在算法的前面,否则前两个周期的值是不对的

网友F:
仿真不是万能的,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