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除了正常接线外 PLC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参数表上的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等数据怎样能在不用模拟量的情况下存放到PLC的D寄存器里

网友A:
呵呵;数显支持RS485,那么对应的通讯协议你有吧;

网友B:
485只是通讯接口,要通讯还要看通讯协议。通讯双方采用相同协议即可

网友C:
台达的DVP系列PLC通讯不是一般地难用!即使把数据读回来了,还要作大量的数据运算,而不是直接能用的!楼主要作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