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相信MA48XX系列,MA28XX系列 MA38XX系列的开关芯片大家遇到不少了,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相信大家的困惑和我一样。就是这个3个系列之间的可互换性到底有没有,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是那些一直迷。
想请朋友根据自己的经验分享分享。
  例如 MA4810我用MA4820代换正常。

网友A:
看datasheet,384X系列,有占空比和启动电压不同的。

网友B:
占空比不同,集成块供给电压不同。如果要替代,需改变电源供给电阻值,如是占空比不一样,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C:
1、3843、3845----启动电压:8.5V;
2、3842、3844----启动电压:16V;
3、3844、3845----输出频率:1/2;
4、3842、3843----输出频率:相同。
28系列不清楚。
还有一种28C系列不清楚。

网友D:
上面几位朋友不懂不要瞎咧咧误人子弟。4位数字的第一位代表芯片精度等级。2是工业用,3是民用,4也许是军用?
代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MA4810吧,M4810 ?

网友F:
日本新电元(SHm DENGEN)功率开关集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了是MA

网友F:
分享下吧,2810代替3810只要把1脚剪掉即可,电路无需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哥们了

网友C:
原来不是384X系列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对不起,看帖粗枝大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