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23A和74HC123D区别

楼主(2015-06-10):
今天发现,公司的板子有部分通讯故障和器件型号错误有关,74hc123A的单稳态定时是PW=RT*CT,但是74hc123D的PW=0.45*RT*CT。

网友A:
这个要注意。

网友B:
还有这样的啊,以前都是A和D直接替换都没出过什么问题,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是偶然发现的,看了好多器件的datasheet才发现,然后试验也确认了。

网友C:
嗯,没注意这些,一般用的时候都能替代。谢谢楼主。

网友D:
又长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