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我在调整这两个接近开关的时候感觉被电麻了一下,测量这两个接近开关之间的电压果然有100多V

这两个传感器分来自于设备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有独立的电源和控制系统。

检查电源接地线,都不通,原来是这么接的,一个把地线剪掉,一个接了但是与外壳不通。

把地线接好后检查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打开插座是这个样子,怎么办? 零线是从旁边三相四线制插座接过来的, 一般三相四线制插座没有零线只有地线吧,没办法零地共用算了?

楼主:
插座“地线”接好后,发现还是一样的, 把接近开关的开关电源接地,电压才降低到30V,但是还是有电压差。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设备接地问题,另外就是设备的地线和零线严禁共用。

楼主:
两个五孔插座那里,地线本来都是接好的,换个插座插,又有100多V的电压差,晕了, 地线没有问题,但是零线和火线是反的,这也会导致漏电? 换好后电压差降低到30V了, 看来是开关电源有漏电,还是因为接近开关漏电? 因为接近开关外壳对地电压是从开关电源那里来的。 检查开关电源的24V直流输出对地有电压差。

网友B:
呵呵,没见过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还

楼主:
其实没人让我搞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就想搞好,结果没想到这么麻烦。

网友C:
不管插座的线怎么接,你的机台的漏电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先找源头好些。

网友D:
一段一段的断开检测,看那个部件漏电,估计你的电源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E:
近接开关接同一个电源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设备接地问题,另外就是设备的地线和零线严禁共用。

还是不接算了,认起真来收不得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插座的线怎么接,你的机台的漏电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先找源头好些。

不漏电的电器几乎没有,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理论上绝缘物也是有电阻的,只是这个阻值很大而已,几十M几百M 。

已经查清了,漏电电流是从开关电源到接近开关外壳,这两个东西任意一个不漏电,接近开关外壳都不会带电。 当然如果接近开关外壳与设备外壳不是绝缘的,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感应开关我们都是用低压电。

楼主:
前几天看到一台西门子的仪器设备, 接地做得不是一般的好,完全不可能带电的金属部分它都用导线连接起来了, 图上的就是液体回路软件的喉箍都与设备外壳连起来了, 这就是国产某些非标设备与国际品牌产品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接开关接同一个电源就不会了
也有对地电压

网友G:
开关变压器的前后级有一零点几微法的电容联通24v负与310v负,两只电源输入零火颠倒可想而知。不过由于电容小没有危险。

网友H:
你是不用了隔离变压器啊,,如果用了,,隔离变压器不要接地啊

网友I:
设备有独立的接地吗??
还有就是同一机台上的这两个接近开关为什么不用一个电源?

网友J:
隔离变压器还是不接地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隔离变压器还是不接地为佳

我什么时候说过有隔离变压器? 你们从哪里看出有隔离变压器? 一个人说我都懒得理, 两个人说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我只看过控制回路用隔离变压器的,即便如此也没看过设备外壳不要接地的, 规则是这样的:所有不带电的导体都要与大地接成等电位,所以西门子的仪器设备喉箍都接地了。

网友K:
把两台设备外壳连起来就没有电压差了。

网友L:
怎么看着这俩是光电开关?看插座就能想到这供电是多么的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看着这俩是光电开关?看插座就能想到这供电是多么的不标准。。
光电开关是接近开关的一种吧,说接近开关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两台设备外壳连起来就没有电压差了。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地有电压,用试电笔测设备外壳是有电的, 接地是保护措施,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设备外壳不漏电就可以不接 。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让你两台设备连起来消除两台设备的电压差,然后在接地。你的地线可能有问题,可以重新做接地桩。

网友M:
家里的开关电源、洗衣机,由于使用了转接插座,某次用试电笔可以检查外壳带电,调换插座零火后正常。

网友N:
不负责的施工、电位又不一样、、

网友O:
把机器外壳和接近开关做成等电位连接就没事了,当能地线要接好。

网友P:
西门子的连接太敬业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K:
漏电是开关电源造成的吧

网友R:
涨知识了。

网友S:
两个接近开关不是一个电源吧,把开关电源的负极应该连在一块。外壳接地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