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在网上买的伺服电机怎么知道自己买的是不是正品?

网友A:
假货估计很少碰到,翻新货会有一些的。

网友B:
呵呵,三菱伺服电机假的还没见过,翻新的倒是有,三菱plc假货倒是蛮多的,楼主有见过假的三菱伺服电机吗

楼主:
没有!三菱官网能不能查询真假

网友C:
假伺服不多,翻新货多,假的三菱PLC,到处都是

网友D:
伺服电机翻新,他没那个技术,也每那个成本垫资,这量不大

网友E:
呵呵;假的还别说没有;

网友F:
三菱伺服电机和放大器是做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三菱公司针对每个系列的伺服,都有一个
伺服调试软件,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读取伺服放大器的资料,如功率大小,序列号,伺服电机
的序列号也可以读取,如果可以正常读取这些信息,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都应是真的。

网友G:
不会是假的吧   假的做出来  成本大的不的了啊

楼主:
那网上便宜五六百块便宜这么多

网友H:
三菱伺服山寨的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