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我需要用三菱FX1S与海泰克PWS6A00T触摸屏的COM2口通讯,实验了好久就是通讯线没做对,麻烦有接线图的朋友,发个参考下。

网友A:
三菱的好找
海泰克 com2貌似是25针的吧!

网友B:
触摸屏手册都有,9针,25针都可以

网友C:
手册上有的,我做过,现在忘了。

网友D:
查看海泰克手册接线部分

网友E:
买条现成的更方便;

网友F:
买屏不是附带了线么?

网友G(2015-12-19):
海泰克软件里貌似没有fx1s这个plc吧

网友D:
用这个接线就行了